斜接法兰怎么用?

楼主(2010-10-03):
在solidworks中,斜接法兰怎么用?比如我要在这个图上作个斜接法兰,怎么确定面??

网友:
斜接法兰用来生成相互连接的法兰和自动生成必要的切口。它必须有一个草图轮廓来生成。对于上面的模型,你可以选中外面的一条边线并点击插入,草图绘制,一个通过最近端点并垂直于边线的基准面产生了,同时在这个基准面打开了一个新草图。

网友:
人家美女很低调  不理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人家就应该给人家加分。

楼主:
嗯,知道了老鹰前辈,谢谢你的提醒。呵呵

网友:
对斜接法兰老是使用的不到位,真是惭愧

网友(2010-11-05):
做的不够好,所以来看看别人的好方法。

网友:
做的不够好,所以来看看别人的学习

网友(2011-12-09):
你们做的斜接法兰都是在直线上建的,如果在曲线上怎么建斜接法兰

网友:
对钣金不太熟,多试一下就知道它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3-01-13):
正是我想学的,谢谢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的,我也在学这上,能不能发个示例给我啊 ,谢谢了,我急用,可以发我邮箱吗?XSBOK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