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点火提前角如何计算

楼主(2010-10-03):
各位大侠:
                        发动机点火提前角如何计算?

网友:
以前在学校实习的时候拆装切诺基的4缸汽油机,点火提前角实习老师已经定好了,自己根据提前角在时规盖上算出提前点火的弧长。然后再攀动曲轴,肉眼观察打火时刻与提前点火的弧长位置是否重合。不重合的话调节点火凸轮位置。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网友:
这是个技术问题,与压缩比、燃烧室类型、燃料的辛烷值有一个综合关系,不是简单计算的问题,你找汽油机设计原理的书看一下,

网友:
理论上来说,点火提前角应该根据火焰传播速度、混合器燃烧时间、转速等计算,但是要准确计算前两者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点火提前角是“试”出来的。对点火提前角最敏感的控制量是转速,随着转速提高点火提前角增大,怠速的时候点火提前角可以小至0度,转速到五六千转的时候,点火提前角可以到40度,较为准确的范围在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有,可以查一查。在以上的基础上,节气门开度、进气量、水温、气温等参数对点火提前角也会有影响。

网友:
抄一段书:
汽油机的点火提前角:
     从点火时刻起到活塞到达压缩上止点,这段时间内曲轴转过的角度称为点火提前角。
  混合气从点燃、燃烧到烧完有一个时间过程,最佳点火提前角的作用就是在各种不同工况下使气体膨胀趋势最大段处于活塞做功下降行程。这样效率最高,振动最小,温升最低。
  影响点火提前量最大的因素是转速。随着转速的上升,转过同样角度的时间变短,只有更大的提前角才能得到相应的提前时间。
  理论上最小点火提前角为0度,但为了防止在做功行程才点燃混合气(这样会造成动力的损失)往往设为5度以上,这也是启动转速所需要的角度。最大点火提前角也不能太大,一般不能超过60度,否则振动和温升问题将凸显,效率也将下降。实际上曲轴结构的转速是受限的。
  点火过早,会造成爆震,活塞上行受阻,效率降低,热负荷、机械负荷、噪声和振动加剧,这是应该防止的。点火过迟,气体做启动困难,油耗大,功效率低,排气声大。不论点火过早或过迟,都会影响转速的提升。最佳点火角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果要爱车工作在理想状态下,以下因素必须考虑:
  1、缸温缸压。越高燃烧越快,点火提前角要越小。影响缸温缸压的因素有:发动机压缩比、气温、缸温、负荷。大家的车在气温变化的季节有不同表现正缘于此。
  2、汽油辛烷值。也就是汽油牌号,越高抗爆震能力越强,相应允许更大的点火提前角。
  3、燃气混合比。过浓过稀燃烧速度皆慢,需增加点火提前角。这个主要看节气门开度、海拔高度。
    对于难以预料的情况,有些车还加装了爆震传感器,发生爆震时自动降低点火提前角。
  显然,要完成如此复杂的调制,靠传统的模拟点火器是难以胜任的。只有单片机点火器,才能高速、精确、稳定地实现最佳点火提前角。

网友:
四冲程汽油机点火提前角值的确定关乎配气相位,互相影响。是发动机设计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参数不是算出来的,是单缸机台架试验的点阵,整张图的点阵是完全非线性的。发动机设计不完全是一个计算的过程,而完全是一个测试的过程。
一般预置提前角10度,然后(1)传统点火系统,作辛烷值调整,检查真空提前和机械提前是否良好,根据经验调整;(2)电子点火系统,无需调整,有故障时工作在10度.

网友(2010-11-26):
点火提前角有设备可以检测出具体的角度值,另外点火提前角与发动机的缸头燃烧室形状有关系,

网友(2011-05-22):
这个应该是通过试验来确定吧

网友(2013-09-29):
试验出来的

网友(2014-10-12):
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