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灰尘、纤维杂物特别多的导轨如何保持清洁或密封?

楼主(2010-10-03):
一个高速往复运动的直线导轨机构,导轨敞开式,干式或少量润滑脂。

工作环境灰尘、纤维杂物特别多,导轨、滑块配合面通常怎样保持干净?滑块如何密封?

密封接触力不要大。

网友:
找一下小鼻子的结构,他们导轨前有一个含氟塑料的刮片,挂在弹簧片上,压力可以调解的,德国是用一种多孔的含氟塑料,我那个纸板的图纸得翻,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你按我说的找一下就可以了,
大虾,玩这类东西,具体结构一定要特别全,什么都得有,知道世界上谁怎么玩,否则在当今的国情下,很难存活的,哈哈,你找一下看,一定有的,用就可以了,

楼主:
找一下小鼻子的结构,他们导轨前有一个含氟塑料的刮片,挂在弹簧片上,压力可以调解的,德国是用一种多孔的 ...
引用 网友A:

刚接的一个临时活
    多谢大侠指点,嘿嘿

网友:
不必客气,有活是好事,大家都发财才好,你按我说的,看一下小鼻子的导轨处理资料,就可以了,
小鼻子固然可恶,但技术没得说,我们一方面要痛骂小鼻子,另外还要学习人家,这也是他老人家的教诲吗,哈哈,

网友:
订购导轨时不是可以选择防尘密封类型吗,按恶劣点的条件整了,银子而已嘛。

网友:
滑块一般都有装防尘盖的。至于导轨的防尘,可以选用八角折叠式防尘套,你向直线导轨的厂家询就好了。都有的,他们可以提供整套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准备设计三维导轨,还不知道怎么搞,嘿嘿,说实话我对这不在行,可俺领导非要我设计。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刮板比较靠谱。
如果用防尘罩,得选高速的。
如果考虑密封的话,用气密封,可以把脏东西吹走,同时不让进到滑块里面。

网友:
“一个高速往复运动的直线导轨机构,导轨敞开式,干式或少量润滑脂,工作环境灰尘、纤维杂物特别多......”
看来这工作环境的确是够恶劣的,由于“高速往复运动”,又要对付“特别多”的“灰尘、纤维杂物”,刮板结构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不在乎纤维的堆积,在乎的是它对其他杂物的隐蔽性,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