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工艺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0-03):
机械零件加工中经常有喷砂工艺,喷完砂后又继续加工或电镀,在这过程中喷砂工艺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使零件色泽一致吧?

网友:
喷丸处理是工厂广泛采用的一种表面强化工艺,喷丸广泛用于提高零件机械强度以及耐磨性、抗疲劳和耐腐蚀性等。还可用于表面消光、去氧化皮和消除铸、锻、焊件的残余应力等

网友:
还有就是零件表面的除油、除锈等等,有一些零件如果需要和橡胶相硫化的,这是一道重要的工序,喷砂之后还有马上用汽油洗干净,立即涂上特种漆。

网友(2010-11-19):
这是一种表面处理!就跟2楼说法一样!主要就那些功能!

网友:
喷丸处理是工厂广泛采用的一种表面强化工艺,喷丸广泛用于提高零件机械强度以及耐磨性、抗疲劳和耐腐蚀性等。还可用于表面消光、去氧化皮和消除铸、锻、焊件的残余应力等,还有就是零件表面的除油、除锈等等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我们工厂里喷砂主要作用就是颜色一致。去锈。去氧化皮。喷砂之后还要泡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