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外径车小的处理

楼主(2010-10-03):
铜套因材质软,与孔的配合一般均为过盈配合。一次在加工维修需要的铜套,内孔是20mm,外径是30mm,公差是+0.10,高度是40mm,但在加工中外径车小为—0.15mm,而铜套座孔是30mm,因为马上要下班且没有材料了,就用两块厚度40mm的钢板夹住铜套,用大榔头敲击钢板,敲一次测一次尺寸,很快就到了尺寸,当然圆度差较大,内孔也小了一点,长度也短了0.35mm,不影响使用,装进铜套座后,配铰内孔,装机一切正常,也按时下班了。

网友:
要是使用温度不高(150°以下)可以使用结构胶粘接,以前做过实验强度可能比过盈配合的还要高。

网友:
学习了,拜个凳子听课。

网友(2013-10-01):
有想法,虽然不是正规路子但是八路军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