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04):
压力机飞轮驱动轴轴承发热现象较严重,驱动结构很简单,电机驱动联轴器,然后直接驱动轴,轴承为双列调心滚子轴承,轴承夸距约900mm,游隙c3,稀油润滑,有一盘轴承总发热,用时间不长就轴承就坏掉,那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一盘轴承总发热"是不是这个轴承的轴承室尺寸小一点儿或是位置度超差导致轴承受力不均啊。

网友:
有张图纸就好了,不过我感觉是轴向的问题!

网友:
轴承的工作环境如何,油质等多方面。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这类结构,一般一边设置为固定端,一端为自由端。

是哪一端轴承发热坏?

最好将坏的轴承拍几张图片,还有就是检查润滑结构,坏的轴承端,轴承在运转时是否有润滑?

网友:
轴承室尺寸及轴的尺寸设计是否有问题
实际加工的尺寸是否在轴承室的下限或是轴的上限

网友:
轴承结构是什么样。这很关键的问题

网友:
说明过于简单,请详细说明,最好配以图片

网友:
应该是受力不均匀吧。。

楼主:
轴承跨距不算太大,再有就是调心轴承应该允许有一定量的偏心,润滑为稀油循环润滑,这些方面都没问题呀!

网友:
没看到图 真还不好说, 描述的理解会出现偏差的

网友:
楼主总得讲清楚,老是坏的那个轴承,是不是就是靠近联轴器的那个?飞轮又装在哪端?飞轮重量,转速等等。

网友:
发热无外乎是摩擦原因,比如跑圈呀,润滑不好呀,选用的间隙不对呀什么的

网友:
没看到具体的照片,不能判断具体的使用情况,个人认为是轴承使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润滑没到位吧

网友:
原因很多…能再详细描述一些吗

网友:
我个人支持受力不均,当然其他原因应该也是存在的哈。按实际来分析吧

网友(2010-11-20):
分子远动就热了

网友:
过紧装配,受载超出需用载荷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轴承发热原因有很多,甚至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傅也解决不了。发热原因:1、润滑不到位。即使有完善的润滑制度、良好的润滑设备,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到位。2、轴承装配方法。有些设备经常出故障,在更换轴承时,操作不规范。我曾经见过直接用两把割炬烤轴承加热,然后装配。轴承退火,影响使用。3、设备制造精度。这台设备用的是双列调心滚子轴承,理论上允许两端少量不同心,以避免负荷过大主轴变形对轴承的影响。但有些设备加工的很不理想,特别是小厂设备,刨除回扣后,利润无几,所以质量很差。

网友:
4、轴承与轴承室、与轴的配合
5、工作方式、工作环境
6、轴承质量
我也就发现以上几点,高手继续发言
只要有一条原因就能引起发热,而在实际生产中,会同时存在几点因素。

网友:
需要详细的工作环境和使用说明

网友:
发热应该是游隙调整的有问题吧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总是一盘轴承发热。是不是能考虑轴承承受载荷过大。还有轴承孔径不合适。给轴承造成了紧力。

网友:
很好的啊我学了不少知识啊

网友:
找一下其他原因,不要头痛医头,可能是其它相关组件引起。

网友:
看看那端回油通不通畅,强制润滑回油很重要的

网友(2010-12-21):
轴承的工作环境卫生,轴承与轴的配合方面也得考虑。

网友(2011-02-24):
说明过于简单,请详细说明,最好配以图片.

网友:
转动受力不均吧   ...........

网友:
润滑脂不要加太多,不然会发热的。轴承发热检查安装后的游隙,看讯坏轴承发热的热源,检查相关零件尺寸及行位误差。。。。。。。。。。。。。。

网友:
等到现在也没消息,我继续等。

网友:
轴承发热有很多原因的:
1.两盘轴承轴承座设计同心度有问题
2.轴设计的有问题
3.联轴器选择上有问题,造成不同心
4.轴承选择有问题
所以你要想解决问题,最好传上图片或者图纸看看

网友(2014-12-10):
请发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