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车床改造---请教

楼主(2010-10-04):
我公司有一种产品需要加工,直径有350-400mm,长度有500长,重量才15KG,加工时,速度要非常慢才行!我有一台台湾杨铁的车床6140,可是拖板上只能过到250大的工件,(不想增加大设备,买能过400多的机床,就要好多万了,这样投入太大,而且又靠成浪费)我想把车床改造,把床头箱加高100,顶尖尾座也加高100mm,这样可行吗?刀架高度暂时可不用理会!请前辈不舍指点!感谢!!!

网友:
"刀架高度暂时可不用理会"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刀架不相应加高的话,那么你安装车刀时,是不可能保证车刀的中心高的。也就是说,车刀刀尖会比中心低很多。

楼主:
"刀架高度暂时可不用理会"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刀架不相应加高的话,那么你安装车刀时,是不可能保证车刀 ...
引用 网友A:

    因为改过后我不是用来车东西,我是自己做了一个砂轮机上去,当外圆磨使用!精度要求不高,所以不用考虑!

网友:
可以改,我师傅加高过630  616
挂轮要增加齿轮,要不然搭不到

楼主:
可以改,我师傅加高过630  616
挂轮要增加齿轮,要不然搭不到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人说,改的话,可能会导致床头箱直线度跟顶尖对不上什么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1.主要是主轴要跟导轨要平行,要不然会有锥度.
2.主轴中心高度要和顶尖中心的高度一样.

网友:
非常简单把床头箱加高 未座也加高 要求未座高于主轴0.06  用检棒检查等高和正侧母线就好  挂轮你按1;1连接就行

网友:
简单的事情,自己动手就能搞定,主要的是床头箱下面要接触好

网友:
高手太多啦 自叹不如 该好好学习啦

网友:
挺简单的嘿嘿   准备好床头和尾座的顶尖   找个检验棒.一切就OK了.床头和尾座   的接触面积要刮研的  .试试吧!

楼主:
都要刮研??为什么,我把中间的垫板都上磨床不就OK了吗?

楼主:
检验棒如何检验呢???

我这样做,先在三抓上车一个顶尖,不拆下来,车床尾座也装上活顶尖,然后顶着车一根圆棒,以做检验棒用!
然后我再垫高床头箱跟尾座,再装上刚车好的,用千分表来检查直线度,就可以了吧?
楼上有位前辈说,后面需要高0.06是什么意思?

网友:
车床加高很多   没问题的    在二手设备市场上很多都是加高的车床

网友:
检验棒如何检验呢???

我这样做,先在三抓上车一个顶尖,不拆下来,车床尾座也装上活顶尖,然后顶着车 ...
引用 楼主:

    因为安装长工件时,工件会因自重而下垂,所以尾座都要比床头箱中心高几丝。
不过这位仁兄说的高6丝,是否大了点?我们6140一般都是高2丝到3丝?

楼主:
因为安装长工件时,工件会因自重而下垂,所以尾座都要比床头箱中心高几丝。
不过这位仁兄说的高 ...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非常感谢!!

改天我把床子图片发上来,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
高6丝是修理工艺上的说明,主要是考虑到工件重压下尾座套筒的变形,实际中可根据常作的工件的大小,重量对尾座的高起量进行修正。

网友:
这个怎么改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参考马鞍车床的结构方式,把导轨的前端切下一段就行了(比活长一点就行)。用过再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根本不用考虑,我的工件长度有400长,而且我的要求是刀架拖板,一定要到从工件下过,所以这个方式不能用!我现在所担心的问题是垫高后,左右的问题,高低的话,应该垫板做好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想法没有问题的    我630马鞍车床都做1200    因为是铸件齿轮  只要内孔有要求  所以比较完美

网友:
顶尖顶芯棒不太好。最好还是用专用的检验芯棒测量找正。两根,300mm长的。
尾座要高0.06,是工艺要求。除了考虑零件自重低头外,还因为尾座是移动的,长时间使用后,尾座有磨损。

床头箱与床身结合面要靠刮研找正,比较简单的。包括尾座。
改造时,注意先把床身水平调整好,否则没有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耐心回答,我将采用您的方法来操作,并全程拍下照片!

网友:
可以加高的,我在机床厂做过设计,机床厂家也是这么干的,只是刀架那里也要加高才行,不理它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高兴了,那加高要注意些什么呢,???请问,有QQ吗,能详细跟你聊聊吗?

网友:
非常简单把床头箱加高,尾座也加高 要求尾座高于主轴0.06  用检棒检查等高和正侧母线就好  挂轮你按1;1连接就行

网友(2010-11-30):
自己曾经亲自加高一台140 至今还在使用 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的,我们这有改的!

网友:
等楼主的改装过程的照片看看

网友:
都是搞机床的高手

网友:
灌点水,了解一下,呵呵

网友:
貌似很简单啊!!!!!!

网友(2013-09-22):
高手真多,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搞得我们这些做机床的都没有机会发言!

网友:
天啊 原来可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