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使用什么软件控制---请教

楼主(2010-10-05):
近期我的很多客户提出想配套工业机器人,对于其机械部分,传动部分我有些资料参考,但对其的数控系统和编程软件了解非常少。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
机器人是整体配套的,你买KUKA的自然有其驱动和软件。
编程一般是示教方式,用操作盘顺序移动到一个一个位置,然后确认,机器人就会按设定的离散点走轨迹。
假如是想自己集成机器人,至少要配套驱动和电机吧。比如你买的是FANUC的,那也会有相应的系统的。

网友:
那时做的毕业设计,是FANUC机器人运动学分析,包含了正运动分析和逆运动分析.正运动,没问题,但逆运动用了图解法,感觉很是失败阿。对于用的是什么控制软件,倒没有了解,正好也通过这次机会,增长些知识。期待哪位大侠解答阿。

网友:
我在深圳的时候见过,是他们自己开发的软件来控制的,好象是在运动控制器的基础上升级的软件,深圳有两家公司已经开始量产该产品了,富士山和众为兴,我只知道这么多了,您不妨和他们联系联系

网友:
好像比较复杂,现正考虑买现在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
螺旋线友您好,我不想买成品的机器人,是想开发简单的焊接、切割机器人,但我不会去使用日本的部件,用国产或欧洲的可以。编程如果采用示教方式,感觉精度不会很高,是否可以使用三维图直接生成工作程序?
湘里狼友您好,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我与他们咨询一下。
听竹友您好,我现在就有可以控制8轴的控制卡,但没有软件。

网友(点评):
简单的焊接、切割机器人,我们都是用直角坐标系机器人玩的,

网友:
哦。是这样。
示教方式要看教得好不好,大部分是这种方式就够用了。
三维图直接生成程序是可以的,轴数越多越麻烦。因为多维运动空间解析结果不唯一。四月份在北京看一家公司的宣传视频,那机器人灵活得和人手一样,带视觉的,打磨工件,会根据实时打磨的结果选择不同的砂带。就和人一样,磨磨,看看,那里不行再磨那里,最终打磨到“脑子”里那个设定的结果。象这种,当然不可能是示教方式了,没法教啊。

网友(点评):
那才能叫机器人,有视觉系统!好像现在机器人与机械手没有严格的定义,许多程序控制的上下料装置也称作机器人,我认为,严格上来讲带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机器人!

网友:
也可以自己做软件,伺服(或步进),买个现成的控制卡,不想日本的,就来个欧美的,也可以自己开发,但这个比较不好搞,主要是搞的没别人好,不得不承认。
某侠说了,玩到最后就是玩数学了,至少坐标转换要特别熟,再说算法。

网友:
这个应该有些难度了,系统的强壮性、可靠性很重要,国内某公司做过的六轴焊接机器人曾发生过自毁及撞烂焊枪、工件等情况。

网友(点评):
机器人自毁,,,,,莫非是生气了

网友(2010-12-10):
工业机器人软件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在线示教、离线编程。如果要基于运动控制器通过高级语言(如vc++)编程,需要考虑的事情会比较多,运动学正反解、机器人语言解释器、路径规划、运动规划、电机控制等,应该有些难度。
如果机器人要做上层应用,如焊接,还要编写上层应用软件。
本人做工业机器人软件有些时间了,有需要可以交流。

网友(2012-01-28):
楼上的高手,研究工业机器人到底需要学会什么编程技术?   VC++, PLC, 还是汇编语言?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软件都是在VXworks系统下工作的,是吧?    请指教!

网友(2012-07-13):
楼主现在应该是高手了,多提携一下后来者啊

网友(2012-08-17):
请教10楼的那位rototwong兄弟,怎么联系?  QQ:1098200301

网友(2013-11-23):
楼上的说的比较全面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