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链轮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0-10-05):
链轮分为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主动链轮通过花键的形式装在发动机输出轴上;从动链轮装在摩托车驱动轮上,通过链条将动力传递给驱动轮,一般主动链轮比从动链轮要小,可起到降速增扭的效果。
传动链轮的性能特点
① 材料的选用——大、小链轮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进行冲压成型。
② 加工与处理工艺——采用先进的铣齿加工工艺,使齿形更精确。链轮整体进行了调质热处理,极大地提高了其综合机械性能,齿形硬度达68-72HRA以上,使链轮的耐磨性显著提高。表面进行了喷吵、电镀处理。
③ 产品系列——经济实用的普通链轮和性能优越的精品链轮。
链轮的拆装
1、主动链轮
主动链轮与发动机输出轴以花键的形式结合,并以花键挡板或螺母固定。拆卸时可拆下链轮罩,卸下链条,旋下花键挡板或固定螺母,即可将小链轮拉出。装配时,依相反的顺序进行。
2、从动链轮
① 支起主撑架,使后轮翘起。
② 松开后轮轴紧固螺母和调节器螺母,拆下链盒、链条。
③ 拆开后制动拉杆,将后轮总成一起拉出。
④ 卸下固定链轮的螺栓、螺母或挡圈,将链轮后轮毂或销钉螺栓上取下。
⑤ 安装时,依相反的顺序进行。并按规定的力矩紧固链轮固定螺母或螺栓(30-50N.m)和后轮轴螺母(50-80N.m)。
传动链轮的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
安装要求
① 根据车型规格正确选用型号。
② 检查安装传动链轮的位置(变速器输出副轴、轮毂等)状态是否良好,否则须检修或更换  相关件。
③ 按正确方法将主、从动链轮安装到位,且拧紧紧固件使其达到规定力矩要求。
④ 装上传动链条并调整好松紧度后,检查链条与链轮配合是否顺畅、共面,且与链罩无干涉。
注意事项:
① 从动链轮应有防松措施。
② 从动链轮装车后,应利用调节器和后摇架(也叫后轮叉)刻线将后轮轴调正,这样既可防止后轮跑偏,也能避免链轮与链条的早期磨损。
③ 由于主动链轮转速高、齿数少,在相同条件下,比从动轮磨损快些,属正常情况。
④ 链轮和链条最好同时更换,若只更换其中之一,会加剧双方的磨损。
⑤ 要定期地清洁及润滑传动链条、传动链轮,以提高其使用寿命。
    石家庄腾鹄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管是技术,设备,还是工程师,都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有十几年的生产经验,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链轮、齿轮、皮带轮、同步带轮等传动机械供应商。

网友:
顶一个楼主 我想应该会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