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0-10-05):
下面这个是电机和风机之间连接的减速器,希望内行给说说它的内部结构,谢谢!

网友: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齿轮减速方式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减速机构,就是一根光轴两头轴承和密封,这种结构非常简单,如果转速高的话,还可以加入水冷管路,壳体是铸造的,内部充满润滑油,两头有端盖,一般情况下,是采用配对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你好,谢谢指点,我本以为是一种回归轮系,既然没有减速装置在里面,它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呢,不如用一根光轴把电机和风机连接在一起。补充:他传递的功率大约为75kw.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根光轴把电机和风机连接在一起那这光轴加轴承及轴承座正是图示结构,称之为轴承座。

网友(2010-11-11):
可能是行星减速

网友:
flyeego的点评很正确,我以一个20年经验的工程师告诉你们不要怀疑flyeego的观点,我们厂这样的设备多了去了(华菱湘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要齿轮或其他减速机构的。。

网友:
既然这样确实不太理解它存在的意义

网友:
貌似既然这样确实不太理解它存在的意义,  但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0-12-11):
是减速还是传递的!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