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与二氧化碳和氩气混合保护焊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10-05):
二保焊的二氧化碳具体是怎么样起到作用的?二氧化碳和氩气的混合气体做保护气是如何起作用的?两种焊接方法分别适用于何种工件焊接?

网友:
二保焊和混合气体焊接都属于MAG,都是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接,气体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熔池,其次就是维持电弧稳定燃烧。不同的保护气体由于其电离特性区别,活性区别,因此对电弧的影响不一样,其结果就是焊缝熔深,熔宽以及飞溅程度都不一样。

网友:
混合的话简单说增加了活性,熔深大.另外氧化性电弧气氛的形成有利于抑制氢气孔的形成.纯二氧化碳的话不建议焊接不锈钢.混合则调整比例可以

网友(2010-11-15):
请问2楼3楼的兄弟我公司原来用的是80%ar+20%Co2混合气保焊,现改成纯Co2气保焊,飞贱情况很严重(多而且难清理),有没有办法控制,谢谢!

网友:
飞溅是co2很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有冶金.过渡.极点压力等
工艺上建议你如下解决.1;焊丝伸出长度短点
                                     2:直流反接
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可以采用电流波形控制,比如晶闸管焊接电源
或是采用药芯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