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机功率及减速器传动比,选择电机---请教

楼主(2010-10-05):
牵引力200N   牵引力速度    8m/min   负载直径φ200mm  恳求大侠帮助计算电机功率及减速器传动比

网友:
电机功率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式: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一般0.8左右。

网友:
传动比 请问是几级减速器呀! 一般不是很大,要先选定传动比,再通过计算校核,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网友:
想起我机械课程设计 ,就是做这个,反反复复算了N次,得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