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D怎么标注的尺寸不显示了

楼主(2010-10-05):
我的CAD怎么标注的尺寸不显示了

不知为什么我的CAD标注尺寸无法显现啦?其他都正常。

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文字样式修改一下试试!宋体--PUA就不显示数字,我试过!

网友:
这就是CAD垃圾的地方,不用吧。

网友:
2l是高手,他的头像就是用cad画的。

楼主:
这个07版是刚装上去的
打开程序就出现上面的对话框
以前我从未遇见过
不知如何处理
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字体不够齐全,没有标注层的字体,标注后就之后箭头没有尺寸,可以在网上或别人处把字体文件拷过来放在安装文件下的字体文件夹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2-02-12):
点开文字样式,把字体名改成你看着顺眼的就行,例如新宋体,这样你的标注样式里才会显示出标注数字

网友(2012-07-21):
今天早上碰到从其他地方拷过来的图纸,标注时看到尺寸,按鼠标左键确认时尺寸不见,发到同事的电脑上,标注正常,我的其他图纸标注正常,后发现按正常操作完成后,再按一次Enter键,就可以显示了,但标注的尺寸被分解了,不是一个整体,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9-03):
字体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