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20MM,总长1100MM的圆滚,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0-10-05):
如图:请各位大大看看,工艺有没好的改进?

材料  45#

网友:
看你里面有同轴度要求,鉴于件比较长,建议使用双顶尖加中心架的方法加工,你看怎么样

网友:
零件名称是什么呀??????。。。。。。。

楼主:
零件是:辊筒。中间是空的,外层加油,电热管加温油。
初步是这样设想的:先加工好电热管安装孔,即内筒过孔,再焊接内桶及端盖和中间衬。然后车加工端盖至外筒内径。及两边端轴。车完再焊接外套。车完外套就上磨床磨外圆。

网友:
夹滚筒上,用木头夹在刀架上尽量校正滚筒。钻中心孔,顶住中心孔。留余量。反过来也一样,最后用双顶尖精车

网友:
要求同心度。。。轴承台留磨量,再外圆磨加工,挺好做的

网友:
楼主,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制作工艺,只是两边端轴要在外筒焊接完后和外筒以起加工,否则焊接完后两头会变形。

网友:
很简单,我们这边有好多做胶辊的,铁心都是这样做法,两头轴端先焊接,不过焊接也要控制好中心,然后上车床,先把这一头基本校正,把另一头基本校正,打中心孔,上顶尖,车一个中心架位,上中心架,退顶尖,车一头,再调头回来做另一头……基本是这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友人的帮忙和热情支持。其实我也只是大概思路。并没有实际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