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国图纸中5/16-24是什么意思,是指螺纹的

楼主(2010-10-05):
求教:外国图纸中5/16-24是什么意思,是指螺纹的

网友:
外径  5/16x2.54=7.9375毫米     螺距  2.54/24=1.058毫米

网友:
5/16:螺纹公称尺寸,单位为英寸,乘以25.4可转换成MM
24---为每英寸24个牙(即牙距)

网友:
5/16—24是美制细牙螺纹

网友:
3楼正解。

网上有很多关于螺纹的资料,下几个简单看一下

网友(2012-03-22):
5/16表示两分半的螺纹
24表示1英寸长度内有24个螺牙

网友:
含义跟楼上说的一致,不过应该是英制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