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2手)水刀设备的价值如何评估?

楼主(2010-10-05):
请版主及各位同仁充分发表意见。一套全新的水刀系统,在不考虑易损易耗件的因素的情况下,其预计使用寿命大约多少年?

网友:
一套全新的水刀,所以是按小时计算的。正常使用10000小时,差不多导轨丝杆就报废了。高压泵部分的大零件受到应力的影响,也差不多没用了,如果这个两个部分全部换一下,机器等于一套新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末,是不是可以说,一套全新水刀系统应当在5-10年提完折旧比较合理?
再次感谢您提供的宝贵意见。

网友:
正常8年,一套机器如果是50W,一年就是折旧6.25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
一套2手水刀设备,如果控制部分已经更新、高压泵也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更换和维护,控制软件也是新的,其使用性能可以说尚接近全新设备,这样的设备其合理的市场价值如何评估呢?比如FLOW或OMAX的水刀,2000年以前制造的水刀系统,如果说折旧的话,已经折完了,账面价值已经为“零”了。可是, 由于在历年来的使用过程中,进行了良好的保养和设备升级改造,现在的使用性能尚好,如何评价他的价值呢?(同新新机器的价格比?)

网友(2011-08-10):
高人有的是啊,学习了

网友:
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按折旧计算相对比较合理,但也要考虑设备保养的情况,是否需要整改,配件的供应,厂家的服务等因素。还要考虑当下的新水刀价格,以前买的水刀贵,现在新水刀价格都有所下降。总之还是要综合考虑,最好找个懂行的业内人士参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