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切齿轮的表达?

楼主(2010-10-06):
有一个14齿的齿轮,也就是有根切,但在使用时无所谓,画的零件图是不是和标准齿轮一样?

卡簧在装配图上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
零件图跟标准齿轮一样。
卡簧在图上,一般是剖一半。
其实指导生产的,对齿轮就是齿轮的参数表,对卡簧就是卡簧的国标和代号,以及卡簧槽的数字尺寸,图面作用不大,参数弄对了就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