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在装配图上是怎么表示的?

楼主(2010-10-06):
制图规则上说的是标准件不剖的,但象卡簧装在轴上的装配图不剖好象不太明显(黑白打印机,原先设置的线条粗细也一样的)。这种情况下的卡簧要不要剖切?如剖的话,剖面线怎么表达?

网友:
制图(纸版非电子版)规定对于相距很近的两条线之间可以涂黑(大意是这样),
7 o: B( I1 w9 T, E; |我是不剖的,正不正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0-11-27):
就是两条相距很近的线,它们之间上端与下端涂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