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故障---请教

楼主(2010-10-06):
宏达牌的电动方刀架,现在能够正常转动但就是压不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刀位的
说清楚点

网友:
你说清楚啊不好说!!!!!!!!!!!!

网友:
讲清楚是哪压不紧,大家才能讨论嘛

网友:
问题要描述清楚,关于刀架的都可以在这里跟帖寻求解决
http://cmiw.cn/viewthread.php?tid=182401&extra=

网友:
压不紧是因为刀架下面的齿盘没有噬合,所以会转动。你要将刀架电机用手工转动到不能转的时候,再将上面的那个转动刀架旋入蜗轮上的螺杆,这样应该可以的,以前我经常修这个

网友:
电子传输线路有问题吧!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