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平台的设计

楼主(2010-10-06):
做一个4000*7500*2000(高)的平台     平台上存放12吨的物品  请教平台结构的设计要点与计算方法

网友:
先做一个支撑模型,这里说的不是什么三维模型,是数学模型,
把要放的东西放好,不置支撑妥当,
按抗震级别选加速度,
计算个各杆件的受力,特别是受压的杆件,确保其稳定性,
主体结构都作好以后,布置板面,这个按规定的荷载与相应的规范,
这个是玩机械的基本技能,大虾要仔细玩一下啊,啊哈,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这个用力学应该就可以做出来的 主要是模型 做出来的有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这个“一定的余量”应当控制在多少范围才合适呢?

网友:
12吨不算重,主要考虑稳定性,以每个柱子承载30吨选用型材,基础可以用膨胀螺栓。在扶梯和栏杆上多花些功夫。

网友:
998说的可是正宗途径,不过这种情况,走这种正途的人少的很。

通常弄几根大H钢焊起就OK

你看看15吨汽车大梁才多少吧

楼主:
计划选用HW150*150做为平台主体   做了预算  总价约3万  是否偏高

网友:
我们帮人做的钢结构包工包料大概在8000元/吨,不过平台大。你们小平台估计贵一点吧。

网友(2011-02-21):
看看设计手册,讲的比较多

网友:
这么大平台高度才2米,才放12吨,随便用型钢焊接一个平台就可以了,用9根H型钢做支柱用角钢拉斜支撑,平台下用型钢顶在支柱上焊接,上面铺上钢板, 跨度大的地方在钢板下在焊些C型钢与平台H型钢焊接抗弯性能好些,型钢的型号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根据你的制造费用定,主要计算一下平台的抗弯性。9根支柱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