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油管测气怎么才能确保它不漏气

楼主(2010-10-06):
我司生产汽车油管 然后检测手法如附件  测气然后放入水里面检查  上一批由于工人不小心产品里面汾入不良品(漏气)没检测出来 到客户那边给发现  现公司结定改动测试制具 在原有测试制具基础上加装一报警器 一有漏气就自动报警  可现在有按装上去 结果发现我产品是OK的 可气压表上显示气压一直在慢慢地下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密封制具做的不完善) 那怎样改才可达到效果   各位前辈请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1.首先请展开你的图片。
2.这个问题不是油管的问题,
3.做刹车油管的检测线也是经常碰到这样问题,总要一个一个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