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端面加工切削用什么机床可以做到自动化?

楼主(2010-10-06):
圆柱端面加工切削用什么机床可以做到自动化???懂的兄弟教教小弟!!!!!!!!!!!!!!!!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数车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C3040六角车床加工,使用弹簧夹头,装夹活可以做到不停车,刀架定好位后,平断面带倒角可同时进行。

网友:
LZ是不是讲的自动上料呀,还是LS说的人工上料只是不停机。

网友:
自动车床 QQ1184951120

网友:
如果工件太长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组合机床,这个机床也不贵,很便宜的。联系电话15050129550我性刘,
QQ 303705275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加工端面使用双端面磨床,直径8mm,长11mm的圆柱体一次加工完成两个面,效率80kg/h。

网友:
两端加工机床,自动化程度和效率都很高,不过价格也很高,呵呵

网友(2011-01-20):
用立式或是卧式的双端面磨都可以,就看你的精度要求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