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深孔加工,钻头由于夹削折断了!

楼主(2010-10-06):
各位大侠
我操作普通车床, 遇到深孔 , 请帮忙。
材料2Cr13孔径12.5 , 长度880MM,  孔的尺寸和直线度没有特殊要求,做到M级就行。    我在普车用加长钻头加工, 一天下来,一个快钻透的时候钻头由于夹削折断了。 我一天的辛苦白费了 !材料费了  ,  由于活件少所以公司不打算进设备 。 所以只能克服困难 , 在普车加工 。
各位帮忙  出主意  ,  请说出具体 , 方法 ,  参数  。     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
试试用电火花把断钻头拿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加工,不过要先做个铜棒模,880mm,是长了点
不想打孔,也可电火花做,就是加工时间长,成本高

网友:
钻头材料?高速钢的话找个硬质合金调头打,可以把钻头打穿。要不就火花打了。

网友:
有那么高的火花机吗???880长呢,
我觉得应该调头,从另一头钻,看能不能钻通,钻到位了,再来想办法

然后再试试轻轻敲,钻头断了,轻敲是可以搞出来的,不管有多紧,随着振动,铁屑会出来,然后钻头也会出来!

网友:
4楼办法实确可行,12.5的钻头,不小了,轻敲慢墩就行了。掉头钻也是不错的办法,都可行。

网友:
掉头钻是个不错的办法,如果断口比较接近孔口,可以考率一下电焊起断螺丝的方法,这就要看焊工水平啦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现在不考虑怎样取钻头   因为我已经 搞定了    还有一件 该怎么钻     这活真让我有疼啊    没有好的设备 真很上火啊      各位帮忙吧  最好   一头打通的办法  我想应该在钻头上做文章    我之前用的 是  高速钢  普通钻头    焊接方法节的圆棒
谁有好办法    加我QQ27808194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使用带扭力保护的丝攻夹头改一个呢,设定一个比较敏感的扭矩保护轴,钻削轻微卡阻时就退出来好了,那样钻头就不容易断了,另外在接杆上画上刻线,钻一段就退出来,总之,一定要迫使自己不断退出来排削。购买高精度的自定心凸头钻头,保证钻孔位不偏斜,钻刃不钝,因为一钝了你就要重新磨,而重新磨很难保证两刃高度对称,所以要买高精度的加工中心用的钻头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楼上说的钻头哪里有卖的  什么价位 、

网友:
880mm长,12.5mm有点难哦。

网友:
用普车加工,没有太好的方法,只有慢慢来喽。兄弟帮不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12.5毫米的高钴钻就可以了,这个钻头一般都是高精度工具磨床磨制的自定心导引端的,切削较窄,容易排削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借楼主的光学习一下

网友:
外发枪钻加工啊  别说880   就是1500   枪钻也能一次干通

网友:
我建议调头比较好,但最好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建议用12.5打一半,然后用12.4打余下的一半,摩擦会小很多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吧,8.5mm  1050mm长的孔我都在普车上钻过啊

网友:
以前也干过差不多深的孔720mm(13的钻头),不过之前都是两头打孔的,毕竟订制的钻头比较贵。钻头上是可以动脑筋的,楼主可以试下,群钻,在底刃上磨出分屑槽,两条就可以了,差开磨,槽宽约1.5左右,深1.0左右,分屑槽可以起到很好的排屑作用!不过在深度较深的情况下,建议多次退屑!冷却液充分!以前是做电子元件的那种胶木模具的,模板常常做!

网友:
用枪钻是最名智的
兄弟别等了拿去枪钻吧

网友:
如果是单件的自己接一个钻头都可以搞定,在车床上自己小心点,多退点销,也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