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往复运动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诸位大侠:
      兄弟有一个关于往复运动的问题想求教于大侠们,万望不吝赐教!先谢谢啦:
1/一根做直线往复运动的杆,需要把往复运动变为固定旋向的主轴的旋转运动;
2/因为直杆的行程不确定且随机变化,所以无法采用通常的曲柄结构;
3/直杆无论推出还是拉回,都有动力输出、驱动主轴旋转的要求;
4/目前的方案是一根长齿条通过一个齿轮带动一根中间轴旋转,中间轴上另有两个反向安装的单向离合器(类似自行车的飞轮),一个离合器通过两个齿轮驱动主轴旋转,另一个离合器通过三个齿轮驱动主轴旋转。
5/直杆的一个往复运动的周期约6秒,推或者拉的力量约1吨。

      我的问题是,要实现这样条件下的直线往复运动转换为固定旋向的圆周运动,还有其他的更简单的办法吗?
再次谢谢啦

网友:
哥们你不会想做永动机吧??

楼主:
先谢谢回复的老兄。兄弟还没聪明到研究永动机的程度,不过是一个好玩的,等玩成了以后一定告诉您。再次感谢。

网友:
“直杆的行程不确定且随机变化。”,这个随机和不确定到底是怎么个随机和不确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反向行程分别推动不同的柱塞泵,泵出的油经单向阀驱动同一个液压马达。

所需材料:两套柱塞泵,两个单向阀,一个液压马达,管路若干。 够精简吧?

楼主:
先谢谢动静兄的建议。我的玩意的工况非常恶劣,且不能用人工或者其他自动化控制,且对成本要求非常高,就是一个傻大黑粗的家伙才好----皮实且简单----老毛子的设计思想比较对路。早年在石油单位玩过液压钻机,对液压略知一二,感到在我的玩意上不适用呀。不过再次谢谢动静兄啦。

楼主:
“直杆的行程不确定且随机变化。”,这个随机和不确定到底是怎么个随机和不确定。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大侠的回复。情况是“直杆一会动,一会停,一会伸长50厘米,一会伸长3米;因为回缩的行程也不确定,所以再伸出的起点也不确定”。再次谢谢/您有什么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