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严重飞车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0-10-07):
168汽油机严重飞车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飞轮转动惯量是不是太大。

网友:
摆杆是不是打滑了,没有锁紧

网友:
装配时是不是调速齿轮冒掉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调速系统,可能重新拆装一遍

网友(2011-07-14):
检查一下调速器是否坏了?还有凸轮轴也要检查一下看配重还在吗?

网友:
查看调速齿轮盖帽是不是掉了
重新调下调速这一块

网友(2011-08-18):
汽油机怎么会飞车?

网友:
外行,不知道什么叫飞车了吧
嘿嘿,我也不知道
没有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