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轴上轴向键槽一般能达到什么精度?

楼主(2010-10-07):
以前设计过双键,对称度、位置度很不好。

简单的就采用单键了,还是恼火,那个对称度老是整不好,相配的孔也一样,还是国营大厂呢。

因此重载、高精的,我多采用花键。

楼主:
晕,那么多人都没做过键槽?

网友:
装夹问题了,我用铣床加工的话配合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台钳要校好一点.加工也不要一步到位,最后两边都清一下。

楼主:
装夹问题了,我用铣床加工的话配合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台钳要校好一点.加工也不要一步到位,最后两边都清一下 ...
引用 网友A:

    像直径60mm的轴,加工键槽宽12,你能保证几丝对称度?
还有内键槽的那种

网友:
0.03没任何问题,我说的是批量加工

网友:
加工刷轴的键槽,从6到14不等,不是批量的,误差10丝左右

网友:
你有什么设备,和需要什么精度

网友A:
像直径60mm的轴,加工键槽宽12,你能保证几丝对称度?
还有内键槽的那种
引用 网友B:

          一般0.03-0.05了,  内键槽可以用线割了。可以保证0.02

网友:
键槽精度与轴径成正比,轴径越大公差也就越大,我现在加工的键槽精度是N9,对称度0.03,最好用车削中心
车铣一次完成才能保证精度特别是位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