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套气密检验夹具---请教

楼主(2010-10-07):
大家好!本人正在设计一套气密检验夹具,由于夹具上需连接快插接头,在快插接头与夹具连接处容易漏气。现有两个办法:1. 在夹具连接孔口开倒梯形沉孔,用O型圈密封。 2. 在夹具连接孔口开平面沉孔,用聚四氟乙烯平垫圈平面密封。
      大家帮我看看那个比较好,或者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还有那位对聚四氟乙烯密封有经验的师傅能不能告诉一下如果用平面密封该如何设计,垫圈厚度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你能不能用快插接头配呢,气泵上那种.平面密封用聚四氟乙烯密封的话是静密封,你要用动的还O圈好了.垫圈厚度薄点好0.5-1mm

网友:
这个东西做了很多,用气路上的快插接头连接软管,快插接头接在夹具上,夹具上与零件密封面密封处使用聚氨酯。从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