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轴承型号能判断轴承游隙吗?

楼主(2010-10-07):
根据轴承型号能判断轴承游隙吗?

网友:
要看它的后缀全不全了,如果全就可以判断,不过也是一个游隙的公差值

网友:
如果没有标示出游隙的话,默认是CN游隙

网友:
通过后缀可以判断游隙与普通组游隙相比是较大还是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后置代号,C2 , C3 , C4 ,没有是标准组游隙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轴承类型和轴承厂家不同会有不同的标记方法,最好查一下对应型号对应厂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