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间隙大怎样修?

楼主(2010-10-07):
我买了一台炮塔铣,才三年,间隙大的不得了,向自己修,请教怎样修

网友:
你所指的间隙是哪个部位产生的?说详细点。
如果是导轨的间隙,调整一下塞铁就可以了。
塞铁磨损太严重的话可以考虑在背面(就是与导轨无相对运动的那一面)粘贴一定厚度的胶木板再进行调整

网友(2010-11-06):
你所指的间隙是------轴向窜动,调整已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