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车床床身水平度与加工工件产生锥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0-10-07):
社区里的各位老师,你们好。
    今天公司里新买的车床由经销商来进行调试,在车孔时发现孔长150MM时,孔的两端直径差有0.15MM(靠近主轴的那一端大),于是服务人员把压紧床腿的螺母松开,又把床腿的垫铁重新调整了一番,再试,孔两端的直径差成了0.05MM了,于是又重新调整一番,孔两端的直径差变成了0.01MM了。
    我想问大家的是,车床床身的水平度是怎样与“加工工件产生锥度”产生关系的。如果是上述情况的话,是让床身的尾座端抬高一些呢,还是让床身的主轴端抬高一些呢?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新设备这种调法是不可取的偷懒方法,老旧设备才用。这是靠调整导轨的扭曲来达到目的,若加工500mm以上时锥度会倒过来(主轴端会小)也容易产生导轨的永久变形。导轨扭曲使拖板移动的轨迹对于主轴中心线不是平行,而是斜线造成加工产生锥度。安装时床头重是震动源水平应高一格,正面重刀架是震动源水平应高一格。前提是导轨一定要在水平面内,不可扭曲。精度按随机的《精度检验单》调整。

网友:
其实楼主要想明白其中的原由很简单,自己在电脑上画图示意一下就能明白了,如果用三维画更清楚些。
如果水平不影响加工精度,就没必要在装床子的时候费力去调整了。
再有调水平也不能这样调整啊,要用水平仪,调整起来很快的。

网友:
是一般的硬轨普车,还是数控设备呢?

楼主:
多谢“静悟缘 ”,“孤酒”,老师热心解答。谢谢啦!
回 “北方lck ”老师的话,是经济型的数控车,一米长的。
   多谢各位社友的关注。

网友:
安装机床先调整水平,再检查精度,次序不要搞错。
唉。。。。。。。。。。。。。。。。。。。。。。。。。。。。。。。。。

楼主:
各位老师,我再问一下,如果在车削工作时有锥度产生,除了调整身床的水平外,还有哪些方法能修正过来呢?

楼主:
还有,多谢“制造业者 ”老师的关注。

网友:
没有尾坐的话,可以修改程序或是调整主轴箱

楼主:
请问“理想山庄 ”老师,调整主轴箱是把主轴箱的轴线调整得与床身的纵向导轨平形吧?
或者说,能有这样的问题,是主轴箱内主轴的回转轴线与纵向导轨不平行所致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一下吧。期待社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