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马数控加工中心EV810。钻攻螺纹时出现牙齿破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07):
如题。刀具,夹具都没问题。在攻M8螺纹时,会出现螺纹牙齿破损现象。时好时坏。小弟查不出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刀柄啊,刚性的还是弹性,只要程序没问题,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用加工中心辅机气动悬浮式攻丝机攻丝也不错啊,浮动式攻丝机是以丝锥为导向,加工出来的螺纹精度高不乱牙烂牙,还能提高加工中心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