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中的英文标注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楼主(2010-10-08):
首先光洁度 N4 和N7是的多少数值  我们这边都是 1.6 或者 0.8等的
要求做齿加工的位置Φ10.70 (ST.KNURLINGX1.0PRCH)
有一段要求切面加工的位置Φ11.04 (ST.NOTCHING(0.5X0.5X4NOS)

1:NOTCHING IS ADDED IN Φ11.04MM
2:TEMPLATE IS CHANGED   SLOTTOLERANCE+0.02 WAS +0.05£KNURLING CHAMFER 1X45° WAS 0.4X45°

网友:
不清楚哟,我也查了好久!!!!!!!!!!

网友:
最好将图纸贴出来,要保密,你把公司名称那一部分遮住就好了。
我认为你的N4和N7很有可能来自他们内部的一个规范。
另外下面的英文就是修改记录
1。凹槽增加到11.04mm
2。TEMPLATE 槽原来是+0.05修改为+0.02,滚花倒角由0.4X45°改为1X45°

网友:
N4相当于0.2,N7相当于1.6,呵呵~~给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