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圆带动往复运动,很大噪音---请教

楼主(2010-10-08):
请问各位大大

我现在利用偏心圆旋转带动往复运动,但因需再偏心圆2侧需有随动器材能带动往复运动,如此一来会有很大噪音,请问各位是否有其它一样为偏心圆带动但噪音较小

网友:
就是将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可以用直线电机,连杆机构,凸轮机构,摆环机构等等。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在缝纫机上用的很多的,转速可以达到5000转以上,噪音低于72db。关键还是配合精度,你可以搜索一下或找台缝纫机(电动的哟)看看,就是针怎么实现上下运动的机构。

网友:
提高精度噪声自然就低了。

网友:
您所述的噪音极有可能是相关随动器材有过大的间隙。

偏心圆机构实现往返运动其实还是正弦机构,不妨参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mp;page=2#pid809978

这里面有个计算结论:振幅(半径)30厘米,转
速1221转每分钟,就达到500g的峰值加速度。

如果从动件不结实,恐怕会晃散了。
如果从动件不紧凑,能不吵死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