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窜动---请教

楼主(2010-10-08):
在新的公司,他们习惯对同一个轴承同时用轴卡和孔卡挡内外圈,说是为了防止轴承轴向窜动。请问有没有这种同时用轴卡和孔卡的用法?一般如果深沟球轴承在负载多少的情况下,转速是多少?会有多少的轴向窜动?

网友:
轴承的支撑有三种形式,两端都固定的、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两端游动。轴向固定方式也有多种,选用什么方式固定看具体的工况确定。

网友:
这种应该看轴承的选用和工况了 公司做的东西不一样 支撑和固定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既然公司那样做 应该有人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