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这种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10-08):
这种零件的外螺纹如何加工效率最高?材料是Cr12MoV  直径有40有50的。

网友:
不知道旋风刀行不行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高级模式 | 发新话题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楼主:
用过旋风铣,可能是经验不够。在45钢上试车时效果还行,但一上这种材料,刀具很快就损坏,可能是断续加工冲击的原因吧 。这种材料比较硬。

网友:
螺杆、蜗杆的高效加工应该用旋风铣。

这个帖子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80195

然而此类挤出机用螺杆等效模数相当大,非得用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巨型”旋风铣才行。

当然您也不妨联系一下国内的相关厂家。

楼主:
图片上的进口货肯定是好啊,只怕是价格也吓人啊。这种装满刀具的内旋风铣因该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楼主:
这种外螺纹如果用普通的数控车床来加工可以吗?是不是会比普通车床快?

网友:
普通的数控车床应该加工可以

楼主:
数控车加工这种零件,能多手工普车快多少?

网友:
可以把你那材料拿到做旋风铣的那在试试,让他们配配刀具我认为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数控车床应该加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