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过渡接头-急

楼主(2010-10-08):
要出图做个压力表过渡接头,一端接集成块,一端接压力表.材质45#钢,外丝M33X2,内丝M14X1.5.请教接头螺纹是调质还是做什么处理?接头螺纹强度应该选多少?表面处理哪种好?系统压力200BAR.或者哪位给个这方面的资料,我学学.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无所谓啊 壁厚达到三个就可以了  主要是注意密封
M33的旋合长度不小于18MM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阀块表面粗糙度最好低于3.2,阀块调质后发黑就可以了,接头螺纹不需要特别说明,做好接触面密封即可,200bar而已。

网友:
一端接集成块,一端接压力表.

常开?
没装阀门?
没加阻尼阀芯?

网友:
按照2、3楼说的做Ok,内孔一般2mm(为便于加工2的孔,可作为台阶孔)

网友:
调质后发黑就可以了,主要是密封
,压力不高

楼主:
我选的是组合垫密封,表面粗糙度3.2。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10-11-11):
长了见识了,呵呵,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主要是密封问题,压力没问题

网友:
这是设备上最简单的零件了,一般材料都能满足,我经常选45#钢发蓝就可以,要不就镀锌钝化。主要是考虑密封问题,要设计胶圈槽,还有胶圈槽及喇叭口的粗糙度。尺寸等要求可参考国标,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