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4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10-08):
各位大虾,请问904是什么材料?万望赐教!!!!!!!!!

网友:
是9-4吧

9-4是铝青铜

904不知道

楼主:
就是904,是美国的材料代号!!!!

网友:
谁知道,说说啊。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904l 好像是一种不锈钢吧

网友:
904L 国内牌号00Cr20Ni25Mo4.5Cu.随用途而异.C含量<=0.02%或0.03%.具有较高的铬含量和 足够的镍含量,铜的加入使它具有很强的抗酸能力,尤其对氯化物间隙腐蚀和应力腐蚀崩裂 有高度抗性。

网友:
好,不错,相当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