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的喷砂处理,有朋友对这个东西熟吗?

楼主(2010-10-08):
不锈钢材料在加工后有些污渍,过去是表面钝化处理,但是钝化处理后表面如果用手摸后有很难驱除的手印,现在都是在做表面喷砂处理,国外的不锈钢设备表面做的忒好,与老外交流时他们介绍是喷砂处理,这里的 砂 是一种玻璃珠而非石英砂,有朋友对这个东西熟吗?

网友:
见过很多石英砂的,头次听说玻璃珠的。。。不好意思,不了解。

网友:
我公司的喷砂机用的也是石英砂,玻璃珠的貌似很少见

网友:
这东西找老马,他们一天不晓得喷N多少

楼主:
有问了外代,老外的确是喷的玻璃珠,外观非常的好且没有手印

网友(点评):
喷过砂,手摸上去没手印?

网友:
大的石英砂就可以叫珠了

不锈钢表面的喷砂处理----用压缩空气将石英砂喷在不锈钢表面上.分干喷,湿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有部分产品也是喷玻璃珠,不过我们选用的是颗粒非常细小的
玻璃珠
至于好看不好看绝对看操作者的熟练程度啦!

网友:
回复  延安C
我们有部分产品也是喷玻璃珠,不过我们选用的是颗粒非常细小的玻璃珠。
至于好看不好看绝对 ...
引用 网友A:

    哎呀,才知道与操作者熟练有关呢。

我也喷过一些零件,感觉与工人做的差不多呀,我的喷沙水平是不是蛮高的?

网友:
应该叫抛丸。抛玻璃丸的和不锈钢丸都有。

网友:
我不是听说有喷丸和喷砂么?有啥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公司里的304不锈钢架台,焊接后有烧痕等污渍,记得用的是化学抛光剂除去的,方便实用!
喷砂用过的是石英砂,玻璃珠没用过。

楼主:
或许许多的人对这个不了解,不锈钢喷砂的介质基本上是玻璃珠

网友:
玻璃珠一般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
还没有找到,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

网友(2011-04-12):
北京兴华通宝喷砂设备厂能解决

网友:
玻璃珠是喷丸处理!!!

网友:
第一次听说玻璃珠的,受益匪浅呀

网友(2011-06-07):
向各位高手致学习,致敬!!!!!!!!!

网友B:
我给大家开个扫盲班吧,我们工厂原来有喷砂车间,而且是做很高端设备的,要求非常高

砂材:
1、一般最多的是三氧化二铝,是有棱角的,所以切削能力比较好,只要一扫表面的脏污全打掉了,根据需要选用目数,目数越小,喷出来的粗糙度就越大,常见的是RZ:40,还有其他材料,碳化硅等等,但是一个共同特点是切削力好
2、就是大家说的玻璃珠,所谓珠,可以理解成是没有什么棱角的,接近圆形,材料也不一样,是二氧化硅,这个喷出来很漂亮,粗糙度很低亚光的,很柔和,不过一般在喷玻璃珠之前要喷一道二氧化硅,这样就更漂亮,因为玻璃珠切削能力比较差
喷砂的熟练程度还是比较重要的,不熟练的喷完之后看起来颜色不均匀,花花的感觉,不过这个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活,是熟练工,喷了一段时间就有感觉了

网友:
你说的是GLASS BLASTING吧?
我们做轴型零件用过的。
控制喷丸压力,和轴的转速,可以控制表面粗糙度在1.2+/-0.25以内很容易。

网友(2011-08-08):
我知道的抛丸好像是用马达带动叶轮之类的打出去的,喷砂使用压缩空气喷的(有干喷,也有湿喷),我感觉干喷的效果要比湿喷的好。。好像一般的抛丸料都是用钢砂或者什么的,喷砂我见过很多都是用玻璃珠很细小的那种。

网友:
一般用石英砂,用玻璃珠的少见。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不锈钢表面处理一般用抗指纹漆处理,喷完一层清漆后,就可以防指纹了,而且还可以把不锈钢做成各种颜色,还可以看见不锈钢的底材,比如拉丝面,喷完彩色漆后,还可以看到拉丝效果。王正民13363948699

网友(2011-10-11):
国外是这样
找相关国外网站看看就有

网友(2012-07-24):
我们做苹果手机,喷的砂是氧化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了解,哪种砂也是很细的

网友C(2012-10-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有部分产品也是喷玻璃珠,不过我们选用的是颗粒非常细小的玻璃珠。
至于好看不好看绝 ...

喷砂工艺操作起来复杂吗?投资大不大?

网友(点评):
不复杂!投资也不大。

网友:
业内来讲的话,3C行业一般分两种:1。不锈钢材料喷石英砂;2。铝材喷不锈钢砂。主要是根据材质的硬度来选择砂的类型。具体砂的粒度型号,就根据各自所需的效果及产品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砂工艺操作起来复杂吗?投资大不大?

哦,知道了,谢谢老马叔。

网友:
我的产品都是用玻璃珠喷的,效果挺好的,温和的,金属银的亚光色,很上档次,但就是有一个缺点,不耐脏,容易留下指纹痕迹,再就是在水里浸过之后也容易留下斑痕,我也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C(2012-12-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有部分产品也是喷玻璃珠,不过我们选用的是颗粒非常细小的玻璃珠。
至于好看不好看绝 ...

老马叔,一个大型的不锈钢框架,因该怎么喷砂,要不要做个大房间,将机架放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马叔,一个大型的不锈钢框架,因该怎么喷砂,要不要做个大房间,将机架放在里面?

如果是临时性的可以用帆布搭建的,房间主要是收集砂材和防止灰尘扩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临时性的可以用帆布搭建的,房间主要是收集砂材和防止灰尘扩散的。

喷砂过程是不是就像喷油漆一样,员工拿着喷枪一块一块的喷,还是整个框架同时一起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喷砂过程是不是就像喷油漆一样,员工拿着喷枪一块一块的喷,还是整个框架同时一起喷?

人工的就是!就像喷油漆一样。
有机器安装了多套喷头,可以整个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工的就是!就像喷油漆一样。
有机器安装了多套喷头,可以整个喷。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看的有点糊涂,大家说法怎么都不一样呢

网友(2013-10-30):
我是专业的不锈钢装饰板喷砂厂家,用的就是玻璃珠,30#----280#之间的都用,喷砂后抗指纹效果并不理想,应该是做了抗指纹处理。但是喷砂后钝化会有一定的抗指纹能力,具体你看表面有没有覆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2-10):
引用 网友B:
我给大家开个扫盲班吧,我们工厂原来有喷砂车间,而且是做很高端设备的,要求非常高

砂材:

玻璃珠不也是二氧化硅珠的一种么?

网友:
我就是生产加工玻璃珠的,现在玻璃珠在国内的应用确实越来越广泛了!

网友:
喷的是200目的玻璃微珠,手摸后也有手印,表面效果发乌,看起来档次比较高,用来处理焊缝,划痕等不均匀表面。我公司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喷玻璃微珠处理的。

网友(2014-05-09):
不知道那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