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国外电压不同,设备想在国内试机---请教

楼主(2010-10-08):
我们国内的是380V,50HZ的电压。北美地区工业用电是480V,60HZ的,设备想在国内试机。
请教各位大虾,国内的电压能不能试机的?要是能试,能坚持多久?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试机?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吧,控制部分的电压会偏低,买个变压器呀

网友:
最好买个变压器保险点,我有一朋友就做这个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模拟北美的电压、频率来试验

网友:
不能,因为你的频率不对,用变频器。再有就是一些与频率参数相关的设备性能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