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 :滚珠丝杠轴承座的公差

楼主(2010-10-08):
貌似比较基础的问题。但似乎周围不少人都不清楚。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惭愧。

先说说滚珠丝杠的常见工况:
伺服电机驱动,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旋转。常见的伺服,3000转/分钟。也有6000或其它超过3000转速的。丝杠导程我们常用的2mm到25mm。

个人一直的习惯是,标H7,来与角接触轴承的外圈配合。记得属于跟外圈间隙配合。
另外,丝杠轴上的轴承位,似乎是g6常见。比如THK不少规格就是,也有标其它的。跟轴承应该是过渡配合了。
或者说,这样达到内圈跟丝杠一起转动,外圈允许跟轴承座有相对转动。

请教的问题很简单,这样标轴承座孔(H7)是否有点宽松。还是说需要依据其它参数来选择。

过路的大侠们,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轴承配合一般是:H6/h6

楼主:
一般的地方,我基本都是标H7、h6。即内圈稍紧,外圈稍松。

楼主:
是太简单吗?
国产的滚珠丝杠,比国外的便宜许多,精度上,我没机会检测。
国产丝杠在实际使用中噪声相对较大。问题或许在丝杠,或许其它地方也有。
这次发这个帖子,其实是期望能够讨论深入一些的。比如轴承的配合,加工工艺,轴承端盖的合适厚度、装配技术要求。等等。

以前拆过台湾上银的一支直线模组,THK似乎叫直线引动器。记得当时轴承外圈很轻松就从模组中取下来了。轴承内圈也用拉马轻轻一拉就从丝杠轴承位处拆下来了。

以前也用过THK的丝杠轴承座,比自己绘图省事,装配时也轻松许多。只是比外协加工贵一些,50%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标H6,丝杠标h5

网友(2010-12-12):
我们一位老师标 H6 js6  这种标注内圈配合较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仪器走波长时,丝杆组件噪声好响,领导也对次束手无策。

网友(2017-09-16):
根据运动中内外圈相对负载的运动,给出适当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