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平双面---请教

楼主(2010-10-08):
我是搞机加工的。会经常在车床上平双面,就是以零件自身的孔定位(孔是经过拉床拉过的,孔直径有14的,16的,20到40的,长度50左右),要求车完零件的两端面后内外倒角,两端面相对于孔的垂直度0.05以内,用锥度柱检测我现在用直接在车床上车一根柱,柱的直径和拉过的孔公差两丝,但加工时间长垂直度在10丝左右,也用过涨紧柱,但效率低,要求班产1000左右,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用内涨夹头是否会好点

网友:
批量的话可以考虑装夹之后给卡爪车一刀保证同心度了。

网友:
你用什么车床啊,换机子吧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车刀还锋利吗?不能考虑平面磨吗?

楼主:
你能确定你的车刀还锋利吗?不能考虑平面磨吗?

平面不能磨,应为这是毛坯

网友:
    很简单,采用内涨芯轴加工。

网友:
mark一下,看看解决方式

网友:
必须是 以内孔来装夹吗,是 管状 工件吗 ,可以以外径来装夹吗?工件有多长?  有一种主轴 可以 双头加工 ,价格比较高, 一个大概在1w左右,台湾的 ,不过 也要长度极限的,名称 叫 双向主轴夹具 自己搜一下

网友(2015-08-09):
感觉用内孔夹具好一些

网友:
就这个产品而言,,有几个注意点,,
1、外圆是车的,内孔是拉的,同心度是比较难保证的
2、端面是相对于内孔的位置的,必须以内孔做定位基准,除非可以将内孔的基准转化为外圆,那外圆
      必须和内孔同心,
3、刀具移动式的车床长径比零件露出卡盘长度要小于2.5D(无顶尖),否则,就有风险,
可以尝试的方法是:
       1、粗车外圆,
       2、拉内孔
       3、精车外圆,平端面
夹具可采用内涨夹头,如果超过2.5D,最好采用内涨夹头+顶尖;
至于倒角,你随意了。

       2、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