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热封刀用哪种材质好?

楼主(2010-10-08):
请问各位大师,如果热封POF,PCV收缩膜,封口封牢后,刀上不粘融化后的膜屑,大概加热到150到180度,用哪种金属或合金并且表面不做
处理效果会好?

网友A:
铜,铜,铜,铜合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铜合金,也会粘,你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2011-07-03):
和膜接触的地方,应该热涂镀上一层薄薄的特氟龙,这样就不粘了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A:
铜,铜,铜,铜合金

请问成熟的材质是什么铜合金,黄铜可以吗?好像用紫铜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