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静平衡,请各位前辈支招!

楼主(2010-10-08):
求教静平衡,请各位前辈支招!

磨床师傅,一般都能对砂轮做静平衡处理,就是用一个砂带平衡架来进行,我也找到过这方面的说明,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看不太懂,不知道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临床经验,还望赐教!

小生,不胜感激!附上平衡架图!

网友:
听说过动平衡检测,还真没接触过静平衡,和你一起学习吧

网友:
砂轮装在轴上,然后放在导轨上,无转动,不同的角度再进行试验,直至任何角度放上去无转动也即可

不过砂轮要做动平衡的,早已经有能自身可以动平衡功能的机床,你装砂轮上去就可以,其它不用管

也可以用动平衡仪进行检测,那东西也不贵,可以现场检测,也可以专用设备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太懂,我是想请教实际操作方法,看来您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简单的问题,既然有磨床,那你们的磨工是必须会静平衡的。
先找平整的地面,把平衡架调平。看图片,你们的平衡架上是不带水平,应当还有块平板。把平板放在刀口上,用水平仪把平衡架调平。
然后把芯轴和砂轮轮法兰孔擦干净,闯上芯轴,放在平衡架上,滚到头,自动找正。再滚到中间位置。卸掉法兰上的所有平衡块。一般情况下,砂轮会往一个方向滚动,等停止后(可以用手轻轻干预,这样停得快),砂轮的重点就找到了。在最顶部(这就是轻点)加一块平衡块,紧死(这块就不要再动了)。然后在这个平衡块的两边各加一块平衡块。根据砂轮滚动情况,微调这两块平衡块,比如砂轮往右边滚,那把右边那块往中间那块靠拢或者把左边那块远离中间那块,来回调就可以了。最后的结果是6个方向均能“停”住,这就平衡好了。一般情况,三块平衡块是最有效的,砂轮质量好的,直接加轻点一块就可以了,甚至不用加。
现在的有专门平衡的仪器买,直接告诉你在什么位置加多重的平衡块,一下就好了。
在线动平衡,原则上还是要做静平衡的。

楼主:
平衡块有图片吗,我们这边根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还有砂轮法兰!我只是举例,如果我做不是砂轮的产品,也是轮子,只能用去重法,又是如何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衡块你安装砂轮的轴上就有的,一般三个左右,螺丝松掉,静平衡调整好后锁紧就OK了
哎,还是给你找个图吧,感觉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好啦,看着这个东西,心里就有底了!!平衡块是可以在平衡槽里滑动来调节的……我懂了……

网友:
看不太懂,看来只有实际操作才可以明白啊

网友:
老问题,新经验,温故知新!谢谢!

网友:
长见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