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熄火怎么办

楼主(2010-10-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貌似应该找修理工吧?

网友(2015-06-25):
您可以看看 是不是 买的灶和您家的燃气类型不符 可能您家的燃气压力 小于 灶具需要的压强 所以出现点着火后就熄灭的情况

网友(2015-11-05):
每个眼用手都可以很轻松的拿下很多零件,拆装一下,打火,仔细观察一下。孔隙没对齐的用手转转,有异物堵塞的话尝试清理一下。

网友(2017-08-15):
我家维修了两次,说是阀坏了,只能给你建议到这里,因为我也没有深研究

网友(2018-03-03):
你会不会是感应火焰的感应头堵了,打着了就熄 火

网友(2024-03-26):
是带保护的那种吗。需开火烧几秒再松手,束则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