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标注的事情-望指点

楼主(2010-10-09):
我没设置过标注风格 可是在画一些图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问题 就是标注的字体变的很大 我属性查询看了下 标注风格都没变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出现的情况和属性查询的照片 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标注比例最好根据你的图框大小一起缩放,这样就不会产生不同图纸标注大小不一的现象。
AUTOCAD里面有一个命令叫做DIMSCALE,一般来说标注全局比例是1,那么输入这个命令后,就可以更改标注比例,比如数值输入0.5,那么标注尺寸就是以前标注的一半大小。当然,你可以在工具-自定义下面更改acad.pgp文件添加一个快捷键,如图:

网友:
我晕,CAXA!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了  好像就那一张有问题 应该是当时按错什么键了吧 反正现在没出现那样的问题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