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尺寸精度的技巧和测量工具---请教

楼主(2010-10-09):
在数车加工中,有没有控制尺寸精度技巧和测量工具的介绍.

网友:
只要刀具在中心位置,尺寸就比较好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只要对刀对好了,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只要对刀对好了就行了,有误差可以调刀补嘛,其实我也不会,瞎说下

网友:
呵呵,仔细一点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