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个铸件 的 制造

楼主(2010-10-09):
现在都是买了棒料来车床加工,浪费太大。

问问大家有没有差不多的材料,能拿来当毛胚用的。

东西质量大概一斤多一点,

如果铸造的话做出来的产品价格是多少? 包括铸造和机加工,电镀或喷漆。

上海周边有没有做这个的企业?

因为是试制,所以数量不大,几百个吧。

网友:
是什么材料,可以锻打啊

楼主:
铝的,

没接触过锻打,能介绍下吗,

这种工艺加工出来的成本和铸造比高还是低?

网友:
那不行,我不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
干这种活,几百件,也只有用车床加工,不论是锻还是铸造,都省不了多一点料,增加一道工序,反倒增加了加工成本,得不偿失。如果厂内有C3040(C336)六角车床,加工效率可提高一倍以上。

网友:
几百件,只有用车床加工。

网友:
铸铝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东西买的棒料要车掉3/4,
买材料50左右,车工要30, 加起来就80了,
成本太高了。

现在要做一批样机实验,
听人说翻砂铸造比较便宜,
所以问问大概能做到多少钱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用铸铝,再用车床加工啊。

网友:
你这个零件是有底的,可以考虑压铸;
由于零件高度很小,建议还是继续用棒料加工比较合适些;

网友:
能焊接么?焊接的话应该便宜点,不知道 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工件最好采用冲压加工,几百个都合适。

楼主:
焊接估计是不行的,分开加工的部件也不好加工,焊接还有变形,还要定位。更麻烦。

现在测试用的,不会去开模具。
量产的话就是用压铸了。
开这个压铸模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什么材质,一般有批量的话,建议锻造,机械性能好

网友:
我帮你做吧!联系13858103350  庄琦

网友:
压铸能做,但你的量太小,没个模子贵呢,自个车吧

网友:
可以尝试锻件

网友A(2010-11-08):
用金属模重力铸造就可以了。

楼主(2011-01-22):
引用 网友A:
用金属模重力铸造就可以了。

很有道理,翻砂翻了一批,不好加工,刀都打坏了

网友:
铸造加上精加工应该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