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的液压三通阀和接头质量

楼主(2010-10-09):
各位做液压的朋友,最近接手一个280MPa左右的液压站系统,柴油发动机驱动,液压泵是博世力士乐的,涉及到三通阀和管接头的选型,请教这两种东西国产的质量如何?是否需要买进口的来用?
3 m8 B& C+ I6 z谢谢。

网友:
我建议你使用伊顿接头。有机会可以找我们的QQ:1151596017

网友:
28MP吧?国内接头好的应该能用,只说接头国内做的好的和国外的差别不是很大,280MP的不知道什么了,我们公司用的试压机也就150MP,

网友:
280Mpa?太大了吧!楼主有没有笔误阿?

网友:
280Mpa的東西了,沒什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