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平头,倒角,中心孔,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好方法 好设备?

楼主(2010-10-09):
2Cr13的料 30左右的圆,200不到的长,两头都要平头中心孔
批量的活,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加工方法,
看过自动仪表车 刚性似乎不够,  专业的铣打机 成本太高 不予考虑
还有什么经济有效的加工手段吗?

网友:
批量建议用简单化的专机

楼主:
关键什么是简单化的专机

网友:
仪表车  感比较  快一些吧    人多 就行

网友:
用专机,可以参考电机生产线中的两端面加工机

网友:
用仪表车吧 不知道下面还有工序吗

楼主:
仪表车的刚性够不够啊? 本来看了看 气动/ 液压仪表车的 可是别人说好像2CR13 比较难干 怕不稳定 打个中心孔 中心钻损耗太快

网友:
TORNOS设备你查一下,一台床上有两个主轴,可以互助加工,自动送料,不过价格太高

楼主:
贵了就没有意义了啊  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 仪表车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
铣面打中心孔的机子应该一万左右,不贵的

网友:
用六角车(C3040或C336),一次装夹,一次进刀就可以加工好中心孔、平端面。和倒角。如定好位,还可保证加工好的活尺寸基本一样。

楼主:
铣面打中心孔的机子应该一万左右,不贵的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便宜吗?好像要好几万的 浙江一带作坊自己做做的都要2,3万,你说的这种是什么样的啊 介绍给我看看呢

网友:
朋友你这个零件如果量大,自己做一个专机,一次性平双端面,钻两端中心孔。结构简单,效率极高。早先为朋友的厂子做过,但是只有大批量零件才能用的了。

楼主:
朋友你这个零件如果量大,自己做一个专机,一次性平双端面,钻两端中心孔。结构简单,效率极高。早先为朋友 ...
引用 网友B:

    朋友 你有这个专机的图纸吗?自己做一个大概什么代价

网友:
自己设计的,且只做两台哪里有图纸。成本在1700-1800元左右。如果想做,留下邮箱,我在这还传不了图片。

网友:
成本是17000-18000元,不好意思,少写一个0.

网友:
六角车是一种需加工量比较大时用的车床,结构比仪表车复杂不了多少,用途却比仪表车多得多,干你那种形状简单的活,太轻松了,对好刀,定好位,一次进刀可以加工好全部尺寸,再掉头,加工另一端。机床调好,干个三二十件都不用检验。这种车床新的十万左右,闲置设备市场,两万左右的干你那活完全可以。这种车床对批量大形状复杂的零件加工效率更高,要是零件属于台阶小孔,使用台阶划钻工艺,效率比数控高得多。

楼主:
成本是17000-18000元,不好意思,少写一个0.
引用 网友B:

    1700-1800 哈哈兄弟 给我来10台
QQ471187800 加我呢,还有六角车兄弟 加我聊聊

网友(2012-11-04):
我干的也是平俩头,打中心孔,在车床上找的是0.02,一星期出一千件左右。俩台床子干,一台平头,一台打孔。

网友:
强烈推荐6角车床。一次对好刀具,后面干活很快,很轻松。

网友:
自己改造一个 仪表车传动轮改在轴中间做双侧导轨 两侧托板联动平面 尾座联动打中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