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断续切削对数控车床寿命和精度有何影响?

楼主(2010-10-09):
数控车床在加工方形工件时的疑问?请都大侠!

我们当地生产仪表管阀件小厂很多很多,仪表件中主体一般都是方形的,一般是长方体,,我们这边都是在普车上加工,现在普车工人是个问题,想到数控车床上加工,这就涉及到把方的车成圆的的断续切削了,我看普车加工是,有很大的向前的阻力,工人在进刀时候,手在一抖一抖的,6136的普车,就是那种绿色的,好像到了淘汰边缘的普车,1万多一台吧,,每次进刀都在6-8MM,断续切削时刀具很容易坏,(我说的是和普车一样的刀具,这种切削,在我这不可能用上成型刀的),我想问的是,这种断续切削对数控车床寿命的影响,精度的影响,,还有刀具很容易坏,数控又没有普车加工时的手感,刀坏了还在车削,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这就是 数控替代不了普车的 问题所在

楼主:
关键是现在普车工人很难找,,没有普车工人,你只有上数控了,不然就不要接活,普车再好,没有人操作,那只是废铁!

楼主:
顶下,没人知道?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你试3个月下来再测机床的精度,到时候告诉我们
 我一直不敢试

楼主:
就是不敢试才上来问问!!

网友:
对主轴轴承会有影响啊。。。影响的程度大小,就要看你的机床好坏了。
经常测量机床,经常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对主轴轴承会有影响啊。。。影响的程度大小,就要看你的机床好坏了。
经常测量机床,经常调整,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要经常测量,调整,让机床的各部位始终都在允许的范围内运行。

楼主:
测量我知道,调整就不会了,只知道反向间隙,,还有就是有的机床的大拖板只有钳口,没有塞铁,也没法调!

网友:
试试其他加工方式  或者机床改装   效率会不会提高

网友:
影响很大 中拖板 的压紧螺钉 都松完 而且 对齿轮影响很大
以前 我们那台就是 这样  后来 齿轮 损了  中拖板丝杆坏了 精度没了 (后换了小丝杆2000)
得不偿失  个人感觉
这样的活 普车跟不上 就放弃吧

网友:
楼主,很有同感啊,俺现在就有一产品,与楼主所遇类似……
好在我们用的这两台,是快退役的数控,现基本在当铣床用,一台采用零件旋转,一台采用刀具旋转,反正刀的损耗是可怕的,磨损极快,严重的,甚至碎刀…………

网友:
我感觉,可以用数控车,在加工程序上多下下功夫应该能解决,如果再用数控刀就完美了。

楼主:
楼上,用数控刀加工方形产品,你自己去试试看,那个刀具费用会让你哭的

网友:
如果真想用数控加工,最好 在旧数控车上加工!

网友:
这样的活儿,建议不要在数控上做了。如果做的快了,对中托板和刀架都有影响。轻则精度不准,重则损坏部件。如果非要做的话,那只能减小吃刀量和进给,但这样效率会很低,成本很高。

网友:
十三楼说的是,可以用数控刀具,进刀不能太快,耐用度比焊接刀还要

楼主:
数控刀具那个成本 ,不能接受

网友:
把数控刀架换成动力洗头  让后低速旋转主轴这样应该可以的 不过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断续加工的东西最好是不要上数控车床,对机床的刀台和传动系统都有影响,宁愿发出去外协,都不要毁坏自己的设备,这样不划算,能上普车就不要上数车。

网友:
活干完,检测了下主轴跳动,超0.15,丝杠还行,主轴噪音明显,显然是主轴轴承损坏^X向拖板松动^重新定位还行^
现超郁中

楼主:
为什么数控车做这种产品不行,就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打刀了销子很容易坏 我这边和你的车床一样 单边2.5  连续车削 大概 150长  感觉这个床子没劲 皮带应该会影响很大 。

楼主:
就没有解决方法吗?那现 在都怎么加工

网友:
断续切削后续:
那两台机彻底的丧失了精度,更换主轴轴承,重调X,Z拖板,现基本恢复了……害得我还把主轴的车头锥度重新修整,哎,只为千多个零件,真是得不偿失…………

楼主:
老飘真是损失惨重呀,可是离了普车就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能省钱

网友:
冲击性的加工对机床当然会有影响

网友:
用砂轮机改造一下做粗加工,再用机床精加工

网友:
我过几天,我那数控也要加工方块了,虽然数量少,但真的不是很想在数控上进行,但没办法,我这里又没有普车,用那数控刀加工比较好,转速放快写,数控车粗加工方块不是很理想。反正其中的利害跟老板说了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网友:
对加工不熟悉,可是为什么不用加工中心铣呢,不知道什么零件,要加工哪里。数控车床做断续切削是容易丧失精度。不过看机床刚性,现在有些机床刚性超过普通机床。不过也超贵。